请教:涡街流量计的参数

楼主(2006-01-12):
各位大哥!小弟,对涡街流量计不是太了解!能否介绍一二.今天有客户要此流量计但要求是温度和压力于一体的,并且温度300C压力1.6M能否帮忙选个型号!介质是蒸气!管径是40的!急求!谢谢!

网友A:
是饱和蒸汽还是过热蒸汽?
最大、正常、最小流量,输出信号,是否要防爆等等,
都必须提供。
大家才可替你选型... ...

楼主:
饱和蒸汽和过热蒸汽怎么区别啊大哥??
最大流量20个立方,要防暴的,输出是4--20的
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测量蒸汽,都推荐客户带温度压力补偿,
是饱和蒸汽,有压力补偿勉强可以,过热蒸汽的话,压力温度补偿必须带。
有什么疑问可以来电13522011096,张。

┍.婲 訫 、

网友:
测饱和蒸汽中,补偿信号只能选择温度补偿或压力补偿其中一种,如两种同时选择,则仪表仅以温度补偿为准进行运算.

网友B:
饱和蒸汽时蒸汽的一种临界状态,用图表示就是一条曲线,在这条饱和蒸汽的曲线上压力和温度的值是一定的,也就是相应的温度对应相应的压力,知道了温度就可以知道压力的大小。
不过现在国内的蒸汽时饱和蒸汽的很少,由于工艺的原因。往往水很多!只能是湿蒸汽。

网友C:
挺好的。我也知道了

网友D:
发贴的大哥应该把结果告诉大家吗!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快,手动控制!!!

网友:
过热蒸汽是什么?气体分子多于液体分子的干蒸汽吗?

网友E(2006-08-09):
当蒸汽的温度高于该饱和蒸汽压力温度时的蒸汽叫过热蒸汽.
不太容易懂,举个例子:大家知道饱和蒸汽的温度,压力一一对应,如某饱和蒸汽温度180度,压力1.0Mp,而只要温度高于180度,压力不变,该蒸汽就变为过热蒸汽.很简单,就这么回事.

网友F:
说得好,简单

网友G:
饱和蒸汽其实是一种临界状态,过热蒸汽是一种非临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