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下的WINCC和PLCSIM连接问题

楼主(2006-01-12):
请问PCS7下的WINCC和PLCSIM怎么连接?WINCC的变量是通过PCS7编译过来的,MPI协议,我怎么都连不通,有人连通吗?

网友A(2007-08-28):
运行PLCSIM,然后在STEP7里下装程序。
连不通估计是WINCC没有设置好。

网友B:
在做变量联接时,wincc 变量右上角有一个,step 7符号表,给打上对号,就行了, 前题是在STEP7中集成WINCC

网友C:
查看 MPI连接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D:
TO:楼主,你连接成功了吗,我现在也正想学习一下,把经验交流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