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输出故障

楼主(2006-01-12):
我在OB1中做了一个简单程序:
      L     0
      T     PQW    0
      SET
      SAVE
      CLR
      A     BR
      =     M      0.0
就是把0送给(MOVE)PQW0,再输出M0.0
操作步骤如下:
1)在OB1中建立如上程序。   2)硬件组态,(CPU313C)模拟输出地址为0。
3)点击PLCSIM图标监控程序。 4)打开SIMATIC MANAGER下载。5)点击硬件下载。6)打开OB1,下载程序并监控。7)当在PLCSIM软件中,点击RUN时,就出现SF指示灯亮,系统有故障!!
我检查半天,又重新启动S7软件,又重新下载,都出现系统故障!!!,这是为什么,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我想,仿真软件不能模拟外部输入输出。可能你需要一台真正的PLC

网友B:
把地址改成PQW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