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问题

楼主(2006-01-12):
我在程序中做了一个简单的PID程序,调用FB41,数据块为DB41
下载FB41到PLCSIM,点击FB41,就出现对话框:The opened block does not contain any symbol information,点击OK,又出现The block is protected.点击OK,才出现FB41(但内为空程序)!!
请问:上面出现的对话框内容是否为正常出现的内容,还是我做的程序有问题??
怎么有时打开比如SFC1,SFC2等逻辑块时都会出现The block is protected!!,这搞不懂

网友A:
1、符号表的问题
2、块是受保护啊

网友B(2006-04-18):
这是系统块打不开 ,你可以在OB35 里调用,对FB41/SFB41 你用帮助看一下它的一些参数和结构

网友C:
STEP7中做PID程序比如FB41块时,都会自动加上块保护,提示你的意思也是块保护,当保护时,你打开程序,里面自然是空的了,在下载到PLCSIM中之前,先把块保护去掉,也可用专门的解块保护软件去掉块保护!再下载调试!
西门子PLC爱好者网站HTTP://SMZPLC.2008RED.COM

网友D:
不需要下载FB41,只要将DB41下载到PLCSIM中就行了,运行PLCSIM后,打开DB41,点击监视就可以看到输入及输出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