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间继电器的选型

楼主(2006-01-12):
各位虾客,小弟我在工作中碰到一个时间继电器选型的问题,要求继电器能精确到毫秒级,220V,能驱动220V电磁阀,最好是国产的,望哪位不啻告知。谢谢!

网友A:
常见,我以前用过一个,但型号忘记了

网友B:
能精确到毫秒级的继电器常见?1秒可等于1000毫秒呀。。。就算计时相当准确,但每次继电器从开始动作到触点闭合的时间相差说不定都超过几毫秒呢。。。
普通的气囊世、电子式、晶体管式时间继电器恐怕都无法满足要求吧。。。

网友C:
没有必要那么高吧.是驱动电磁阀呀.继电器速度能作到.电磁阀也做不到呀.

网友D:
电子式时间继电器应该没有问题、单片机做的那种,可以到微秒级。R-C 充电回路的可能不行。
实在找不到联系我。

网友E:
国产的,用DHC 的,我们公司用的,很不错

网友F:
欧姆龙的有的,数字的,价格不低

网友G(2006-03-15):
考虑通电延时,断电延时.

网友H:
时间继电器精确到毫秒?还真的少见

网友I:
通讯继电器,毫秒级,小意思。

网友J:
可以考虑一下德国的SCHLEICHER时间继电器,非常有名的时间继电器制造商。

网友K:
我也需要数字式时间继电器,毫秒级的,不过我是用来做高压电击伤模型用的,电压达到1~10kv,高压电流500~1000mA,电击伤时间必须控制在1~100ms之间波动,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样的时间继电器控制通电时间,用什么样的型号?哪里可能有卖的,急呀

网友D:
通常电磁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在数十毫秒,‘时间必须控制在1~100ms之间’就得用电子电路实现。找这样的时间继电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