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新手求助(怎么加点)

楼主(2006-01-12):
我刚毕业,公司要装个风速转换器,连接到PLC后,我要怎么设置或者修改程序呢?

网友A:
请详细介绍一下风速转换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B:
PLC的类型不一样,方法也就不一样了,有的就不需要设置,但是程序肯定是要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