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艾默生TD2100故障请教

楼主(2006-01-12):
艾默生TD2100变频器的数据线坏掉,换新.上电显示POFF,把交流检测输入接上信号后.显示四个8,有规律的复位.请问这是有那里出现故障?

网友A:
给主板单独加上5V控制电源试试。

网友B:
你好:
按你说的变频器会显示四个八这个故障是冲击?
你用万用表检测他的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还有一 个情况是控制板可能有问题?

楼主:
谢谢老师啊.机器已经修好.CVD检测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