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至1000RPM会不会烧电机?

楼主(2006-01-12):
各位老师好!我有一台75Kw的两级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变频将速度调至1000RPM后运行了两天后电机即烧掉,请问各位高手,在这种情况下运行会否把电机烧掉?补充一下电机是用在空压机上的.

网友A:
电机的额定参数提供出来。大家才好说话呀。

网友B:
冷却不好吧!
那也不至于,有温度和电流保护的.
还是电机特性不好.或是变频器的输出不好

网友C:
50HZ的电机长期运行在20HZ以下没有温度检测保护.烧电机是正常现象.一般要加风扇强制散热.

网友D:
就是大家是朋友所说,两极电机同步转速3000RPM,运行在1000RPM时只有不到20Hz,如果没有强制风冷却和热保护开关,肯定会烧!!

网友E:
如果不加快散热或加个风扇那么烧电机是迟早的事!

网友F:
普通电机不要在低频状态下长期运行

网友G:
那要看电机的极数,

网友H:
低频运行是发热比较大,要采用强制冷却,或用变频电机

网友I:
设定得好的话不会

网友J(2008-06-14):
冷却不好所致,运行在20HZ左右,电机铜损铁损及杂散损耗急剧增大,发热量增大,须为其安装4KW以上的风机对其进行强制冷却。

网友K:
电机的冷却风扇是直接装在轴上的,冷却量与马达速度直接有关,如果较长时间低速运转,并且供气压力保持额定压力,那你必需对马达另加强制冷却。

网友L:
引用楼的电机的冷却风扇是直接装在轴上的,冷却量与马达速度直接有关,如果较长时间低速运转,并且供气压力保持额定压力,那你必需对马达另加强制冷却

网友M:
呵呵,想变频节能烧了个电机,不划算。

非变频电机不能在较低频率运行,设置个最低频率值比较好

网友M:
欢迎各位到64262723QQ群,共同探讨机电类问题

网友N:
同意三楼的说法,变频器配变频电机才是正宗,配普通电机就要注意使用,电机内部加装温度检测的热敏电阻才能保证安全。或者提高电机的绝缘等级。

网友O:
有外风机吗?空压机起动频繁,发热也会很大的

网友P(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