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CO变频器F002(过电流)报警

楼主(2006-01-12):
西门子ECO变频器F002(过电流)报警,75KW带75KW电机,能正常运行,在运行中偶尔会出现F002(过电流)报警,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前面讲很多,搜索“F002”。

楼主:
变频正常运行,在运行中出现F002报警,复位后又能正常运行。我查了原因和消除措施,就是搞不明白运行很长一段时间后会出现过电流报警,过电流也应该是启动的时候出现的几率比较高吧!~

楼主:
怎么没人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还有一点ECO-75K是不是额定电流上限是138A,而现场水泵电机电流是140A,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还有就是运行时在下限运行的。

网友B:
是什么负载?检查负载了吗?是不是偶尔一下负载会加重,引起的电流增大,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你用的是75拖75的一点余量也没有。

网友C:
西门子ECO系列变频器基本上算是失败的机型。驱动无隔离;直流电抗器共振;无过载能力,等等等等毛病太多。
一种机型卖不到五年就很说明问题。
如果选择最差,我准备投它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