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遇到的PID问题

楼主(2006-01-12):
用的是200的向导
但是在手自动切换的时候,输出有比较大的冲击
不符合无冲击切换的要求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或者建议
衷心感激~!

网友A:
输出什么??什么冲击??

楼主:
输出4~20mA电流信号控制一个阀门

要求是手自动切换的时候

输出电流信号必须平稳过渡

不允许有跳变冲击

网友B:
你手动的时候,赋予阀门是值的是吧
那肯定有一次了啊
自动的时候按照PID计算出一个值
手动又输出一个值

楼主:
我用的是200系统自带的向导生成的功能块

相信西门子应该已经避免了楼上朋友说的问题

网友B:
不可能避免的啊
那是人为的因素

网友C:
你做一下程序处理应该可以,首先,不将PID的输出值直接输出给AO而是输出的一个VD里面,然后在手动之前将该值赋予手动设定值,这样应该可以减少扰动,基本实现无扰切换

网友A:
还是应该对PID的设置修正一下,减小P、I,这样转换的时候,阀门回先关闭,让后根据PID的输出逐渐打开,这样也许会减少冲击

网友D:
1、可以减小P增大I,可以缓慢速度。
2、可以在程序中实现无扰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