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有关数控方面几个问题

楼主(2006-01-12):
由于小弟以前只是搞过电气,我在看了各位大侠的讨论,受益非浅,故有幕后出来,请教各位,如有错误之处,请多多指教,谢谢
一、    三轴联动的控制方法有几种方法,那种最好:
要求:X、Y轴进给、Z轴旋转,X,Y轴定位精度为0.001MM,X轴全程为40MM,Y轴全程为50MM,Z轴定位精度为±0.05度。人机界面用触摸屏。
   我列了以下几种,如有错误请各位指点
1、    PLC+运动控制模块+步进电机控制器+步进电机
2、    PC机+运动控制卡+步进电机控制器+步进电机
3、    PC机+运动控制卡+伺服电机控制器+步进电机
如还有其它方法,请多指教
二、    我所列上面几种方法的编程
第一种的,怎么编写三轴联动的程序,是否PLC有自带模块。
第二、三种的,运动控制卡的运动控制是在PC机上的进行编程,是否运动控制卡自有带软件,通过设置,还是要用其它语言,如C,PASCAL,汇编语言,VC,VB等。
   三、如要用到PC机,则PC机是否有特殊要求,与我們家用PC机有否区别。

网友A:
我们单位是搞数控机床的,也搞工业缝纫机,我现在是新人,但也可以说下我的理解!
你说的三轴联动,可以认为是一车床,x、y是进给轴,z是旋转主轴
我们做的那个工业缝纫机,x、y轴行程、精度和你说的都满足,z轴是垂直进给(引线)的,不好和你说的比较,人机界面是触摸屏。z由伺服驱动+电机实现,x、y由步进驱动+电机实现,上位机是由我们自己的数控系统实现,没用到PLC。
随便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B:
楼上的做数控机床,请问用的是什么电机.我公司是专业生产伺服电机的

网友C:
经验不足,只懂运动控制器,用运动控制器的话,内含插补命令,只要一条指令就可以了,所谓联动并不是指插补的意思,只是指三个轴一起动作,而插补的话是几个轴做个轨迹。触摸屏的话,只是与运动控制器相连,读取通用寄存器,作为开关或者监视和设置参数用,很方便的。

网友A:
呵呵,我们的电机基本已经定型了

楼主:
我见过一款三轴联动的机床采用:PC机+运动控制卡+步进电机控制器+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编码器+触摸屏,触摸屏与PC机连接作为数据输入和监视

网友D:
业已赞同楼上的观点

楼主:
我刚才看了“人在北理---关于步机电机问题”受益非浅,对步进电机+编码器有进一步的了解

楼主: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作过PC机+运动控制卡同时控制步进电控制器及伺服控制器,另外编写运动控制卡有什么难度及要求?

网友E(2009-05-13):
作过PC机+运动控制卡同时控制步进电控制器及伺服控制器。用vb,vc编程控制。控制卡中带有dill函数库,在环境中调用即可,应该不太难。但须有一点vb或vc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