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量电机电流不用电流变送器

楼主(2006-01-12):
求助:测量电机电流想不用电流变送器,用没有便宜的方法?

楼主:
前面忘说了。要把电流信号变成4-20或0-20mA,因为要进PLC

网友A(2007-04-14):
  一些厂家的智能化仪表有输出4~20mA的信号的附件,例如一块电流表加一个附件

网友B:
交流电机可以选用互感器+变送器的办法.
直流电机只能采用控制器的模拟量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