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制变压器接地问题

楼主(2006-01-12):
机床控制变压器其次级一端是否需要接地?应该是不接地更安全吗?

网友A:
一般接地了安全点,变压器低压则接地是防止高压串入低压引起触电事故。

网友B:
次级两端的电压差就是输出,但是如果不接地,可能存在高压。比如,220/24V的变压器,如果不接地,输出可能是100,124V,电压查也是24V,但是却很危险,一般要将一根接地。

网友C:
变压器低压不接地可能存在高压,因为有的机床照明回路使用机床本体作回路导体很危险,例如c-620车床

网友D:
我来进行完整的补充:
1、机床控制变压器如果是一般的变压器,那么初级和次级就没有隔离,初级和次级之间存在回路,当然也存在电压。因为变压器初级可能已经接地,如果次级再接地而又接错的话,可能会导致变压器负荷加重而烧毁!
   例如目前来说,正泰的普通控制变压器,包括机床控制变压器,都是中间抽头式的,电气上都没有进行隔离,即使看起来好像是隔离的。这一点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至于次级再接地而又接错的话为什么可能会导致变压器负荷加重烧毁,你可以分析电路。
2、如果是隔离变压器,次级严禁接地!因为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就是进行电气上的隔离,一旦接地,电路和地之间就可能形成回路,根本就起不了保护人生安全的作用!
3、综合上述,控制变压器的次级请不要接地!!!

楼主: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上面有那么多人有不同意见,不可想象!

楼主:
同意老菜鸟的说法

网友E:
有不同意见,就对了,对错不是问题。关键是学到知识,支持老菜鸟的一下观点
2、如果是隔离变压器,次级严禁接地!因为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就是进行电气上的隔离,一旦接地,电路和地之间就可能形成回路,根本就起不了保护人生安全的作用!

网友F:
如果是隔离变压器,次级严禁接地!因为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就是进行电气上的隔离,一旦接地,电路和地之间就可能形成回路,根本就起不了保护人生安全的作用!
完全正确!补充一下,行灯变压器就是上述隔离变压器。

网友G:
有不同意见,就对了,对错不是问题。关键是学到知识,
2、如果是隔离变压器,次级严禁接地!因为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就是进行电气上的隔离,一旦接地,电路和地之间就可能形成回路,根本就起不了保护人生安全的作用!
但我还有一疑问:万一初次级击穿,那岂不更危险

网友B:
我原来用过的一种隔离变压器是1:1的,隔离主要是用于避免干扰,如何说保护人身安全??不太懂

网友F:
隔离后对大地理论上就没有电压了吧?也是猜的,呵呵

网友G:
先要了解隔离变压器的用途

网友H:
一般变频器说明手册中的控制变压器次级都接地了

网友I:
我认为要接地.而且接地更安全.

网友J:
不要接地,这样即使有一相接地,不会影响控制。如果接地,再有一相接地,接失去控制。书上专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