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为什么屏反映慢

楼主(2006-01-12):
eview一屏多机为什么屏反映慢,COM灯亮一下,等两秒再亮一下,给的逻辑位控制必须等COM灯亮了两下从机才动作,不是波特率的原因导致慢,是不是从站地址不连续? 万分感谢!

网友A:
千万不能用eview来做一屏多机, 一旦其中一站号通讯失败屏的程序将死机,不信你试试!用 Weinview屏 + V2.62 以上版本 EB500 软件方可解决。

网友B(2006-02-23):
通讯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很多的经验和元器件的质量、配备来保证。HITECH人机在这方面积攒了15年以上的经验,使用起来很顺,可以试一下。

网友C:
确实引起这种故障的原因很多,分析起来也很复杂,可能与设置或者干扰有关系,不过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产品设计的问题,如果充分的考虑了各种应用场合,做了相应的处理和优化,相信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因此选择产品很重要

网友D:
我用过IDEC的屏,也慢。

网友C:
通讯问题,通讯不正常导致的慢,通讯正常了,应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E:
欢迎到工控沙龙来坐坐,喝喝茶.聊聊天,歇歇神,办办事.群号:21618554

网友F(2006-03-31):
数据量大吗?

网友F:
123645:
说的对,EVIEW 没有中断程序,一旦其中一站号通讯失败屏的程序将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