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 PMU-600触摸屏与PC通讯问题

楼主(2006-01-12):
        本人用一个LG PMU-600触摸屏与PC连接,每次需要把数据读上来都会出现通讯错误的提示,本人对此已是焦头烂额,没有办法了,还请哪位大侠赐教,本人将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留下具体点的联系方式吗?

我是LG产电上海办的 你也可以联系我021-52379977*503

网友B(2007-01-16):
我也有同感,我昨天把LG PMU-300触摸屏的编的程序搞没有了,现在想与PC通讯,但是不知道怎么通讯,请各位指教,我的联系方式为:025-85569598-592

网友C:
请问LG上海办的师兄
为什么LG  三相380V  2.2KW和3.7KW的变频器断货那么久呢?什么时候可以恢复供货

网友B:
我的问题解决了,在拷贝LG PMU-300触摸屏程序前,必须把触摸屏的画面进入到transfer界面,并确定。然后在PC上执行接收PROJECT文件命令,即可把LG PMU-300触摸屏中的程序拷贝出来了!

网友D(2024-07-09):
b3de3ecbe50bb03796adc1922157836.jpg我需要把触摸屏文字改成中文,17664154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