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BR2005底板的问题

楼主(2006-01-12):
底板3BP150.41和3BP150.4的区别就是前者有锂电池,可是我想知道什么情况下只能使用有锂电池的3BP150.41,而不能使用3BP150.4

如果有AC240电池模块,是不是就可以使用没有锂电池的3BP150.4

网友A:
电池是用来保存CPU模块中SRAM里的数据和实时时钟的运行,如果CPU模块中自带电池可以不用带电池的底板,同样有AC240的话也可以不用。

网友B(2019-07-12):
池是用来保存CPU模块中SRAM里的数据和实时时钟的运行,如果CPU模块中自带电池可以不用带电池的底板,同样有AC240的话也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