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分享下笔记本(有无串口)连PLC的情况!!

楼主(2006-01-12):
(不是做广告啊!!!!!!!!!)

  大家现场调试时可能会受到笔记本无串口的苦恼,我来介绍一下:

1,直接买带串口的笔记本:很难找了,因为我刚给公司配了一台,所以知道戴尔的510n这一款很不错,各种口齐全,且只要不到7000块(现在可能又降价了),配置也不错,就是重一些,想找个其他同等价位的还真是找不到啊!!

2,(我推荐的方式)去挑个自己喜欢的轻轻的本本!再加个PCMICIA转串口卡:这种方法的效果和上面差不多了,主要问题是卡的价格,我专门查找了一下:
国产BBL牌 笔记本PCMCIA串口卡(单口)¥380元,
国产BBL牌 笔记本PCMCIA串口卡(双口)¥650元;

台湾 阿高斯Argosy PCMCIA串口卡(单口)¥1095元,
Argosy PCMCIA串口卡(双口)¥1195元,
Argosy COMpad 串口卡(四串口卡)¥2900元

看了一下,比较贵,不过最低的380勉强可以接受了!!!

3,用USB转串口的电缆:这种方法本版有篇文章介绍过了,可以用,但有一些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80971
   但是很便宜,60块钱就可以买一根,尽量买好的!!

网友A:
我也用USB转RS232的电缆或转换器,有USB1.1和USB2.0两种,并不是全部好用的,具体能不能用要试一下才知道。PCMICIA串口卡没用过,估计这种卡用起来还不如电缆或转换器方便。

网友B:
用PCMICIA卡,太麻烦了吧,而且还要那么多银子,用USB口转RS232C一般没问题。

网友C:
   为什么RS232口那么通用,而计算机又为什么不设这个口呢!

网友D:
现在的笔记本很少有串口拉,只有自己想办法啦!谢谢楼主分享哦!

网友E:
用PCMICIA卡必须要银子,用USB口转RS232C大部分有问题。这是本人的亲身体验啊。本人有限量版的pc卡。300扪xdgqs@163.com

网友F:
USB转串口很好用啊,一干吗要那么麻烦

网友G:
为了有一个串口笔记本,去年我选择了一款国产的低档本本,但很轻的,2.2Kg,配置CM1.4G/250M/40G/COMBO/14"

网友H:
我们有代理台湾三泰的产品,2串口的不到600

网友I(2006-08-29):
笔记本串口卡 专业讨论区(人气最旺),好多介绍
http://www.nb2008.net/bbs/forum-37-1.html

网友J:
买一条USB的数据线直接连接PLC,不用转来转去,才一佰多块,我试过很好用。

网友K(2006-10-08):
我也用USB转RS232的电缆或转换器,还行很好用

网友L:
都用过。现在有串口的机子太少了。用usb转接,挺好用

网友A:
USB转的串口多少都有稳定性差的问题,表现为发生故障后一定要拔年USB线再接好才能重新正常工作.就是几千元的都有这个问题,不过是很少发生而已,几十元的那种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网友M:
整根线不就得了

网友N:
用USB转232没有遇到过问题的朋友,只能说你运气好或者用的少。
USB转232还是不可靠毕竟是虚拟的串口。遇上连不上的问题能把你郁闷死。
PCMICIA卡的虽然贵,但还是可靠而且好用。

网友O:
用USB转232没有遇到过问题的朋友,只能说你运气好或者用的少。
清华同方的有几款带迷你型串口的!那个串口是可以取下的!是直接连在主板上的!机子也不贵!还可以!我一直在用!没遇到过问题!

KFC???

网友:
不管是什么线 哪里能买到啊

网友P:
usb轉232線沒有問題啊!我用在台達、三菱、松下的PLC都無問題!在大型電腦城都有賣,50元至70元左右,附光盤。

网友Q:
用usb转232串口线就可以,没有问题!建议使用,很便宜,很多地方有

网友Q:
如果在深圳的话,赛格电子就有。。。别的地方,电子大世界之类的地方应该有的

网友R:
我的电脑IBMX40带坐的,有串口感觉不错!

网友S:
对,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T:
DELL D620 迅弛三代 256M显存 双核CPU 4个USB2.0 1个串口. 945芯片组
DELL D510 迅弛二代  128M显存         4个USB2.0 1个串口. 900芯片组
DELL D610 迅弛二代 128M显存  4个USB2.0 1个串口. 915芯片组

DELL D410 迅弛二代 128M显存  4个USB2.0 1个串口. 915芯片组

不是本人非选DELL,而是DELL一直都有串口,而且配置可以满足最新一代的绘图软件AUTOCAD 2006和AUTOCAD 2007的128M显存和最低512M内存的要求.DELL D620首选.性价比不错.内存上到1G,双通道DDR2 2代内存的双核带DVD刻录.作工程肯定好.本人打算把自己的本更新换代了.否则旧本就不值钱了.

网友U:
我买了4个不同的USB-RS232的线都不能用.
PCMICIA串口卡买了一个也不能用.
编程线是PC-->A975三菱触摸屏.
相当伤脑筋/
最近打算买个戴尔电脑,晕呀

网友A:
也不是非选DELL,像HP,联想,IBM等品牌都有几款带串口的

网友V:
还是自带的COM口方便;
无论是USB还是PC卡转换的COM口都不能与自带的COM口相比;
我公司在这方面有许多应用案例,有问题可与我公司电话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2196510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网友W:
谢谢 !
能不能 更具体 点
我 现在 想 配一台 大概8000的
请帮我 提供 点关于 这方面 的 资料

网友X:
USB转串口,我买了一个500元不好用,又买了一个200元好用。

网友Y:
USB口转RS232C一般没问题,30元可以搞定

网友Z:
我的本本可以送你,有三菱及其他PLC的程序,有三菱jiemi软件,接口众多,软驱光驱很流畅的。现在做管理用不到了,还有个FX1N的PLC带通讯线,你本本差不多的话,我所用这些东西全给你和你本本换了,哈哈,广交天下朋友!

网友AA:
上面的朋友说的是真的吗?

网友AB:
有串口  无此烦恼

网友AC:
买个pc卡,确保无忧,usb扩充的有时不行的,再次的pc卡也比usb兼容性好,性质和工作原理不一样

初学者,

网友:
但是我的电脑没有PC卡插槽啊,USB转串口的线买了两条,一条不能监控,一条一点都不行,是不是一定要换电脑才行啊,

网友AD:
我曾经为一个USB---串口跑一个电子市场1楼到3楼,没有找到可以连接西门子PLC的。后来在一个专卖店找到了。我的笔记本可以同时连接S7-200、TP170B。很好用了。
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
网址:   PLC.123ye.com

网友AE(2006-11-17):
USB转串口的连接不上三菱啊,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F:
我和楼上的事同样的问题,买了一台USB转串口的连接不上三菱的PLC ,各位大虾有什么办法??

网友AG:
我就觉得用USB转串口线连PLC没问题,就是连天津罗升文本经常连很多次都连不上,就算连上了也要等好长时间才传输完毕。

网友AH:
我个人认为还是PCMCIA转串口好用,我也以前也是用USB转的,但是有好多不能通信上的,后改在PCMCIA后全部可以通信,并且价格便宜,才200一个,很好用。以后大家可以交流交流。QQ309499778

网友AI:
怎么都打起广告来了
斑竹也不维护一下版面

网友AJ:
我觉得还是用,用USB也有一点不方便就是笔记本USB口默认的都是COM5,6......不是COM1口所以很多软件默认是COM1口所以要改串口设置

网友AK:
IBM   T23   接口很多啊,什么口都有,我的就是,可是配置太差了.

网友AD:
我买的USB转RS232很好用的。连西门子S7200都可以。连我自己做的电缆都可以给西门子200的编程。欢迎看看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AL:
我电脑是三星P30的,接口齐全,这样省了不少麻烦,特别是我们搞工控的一定电脑一定要有串口!

网友AM:
钱多的电脑肯定接口全

网友AN:
直接用USB轉9針的線就能轉過來

网友AO:
我的也试过,用USB转RS232的联接线,有的是可以用的,但是有的是不可以用的。我买的就是,最后是把电脑的PLC一起拿去,一条一条的试才买到一条可以用的,先后不知试了多少条且也试了不少的品牌的线。如果一定要保证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介意买一个PC卡。是贵,但是很好用。

网友AP:
其实最好使用USB转串口的硬件,非常方便,还支持热插拔

网友AQ:
我电脑接口比较齐全不担心这问题了呵呵

网友AR:
笔记本无串口的朋友,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请联系;zhyyq221@163.com .高速率转RS-232串口卡.稳定,可靠.价280圆.如有问题,可远程帮你操作.

网友AS:
用USB转串口电缆也不错,可卖好点的,差不多60到80左右。很好用我今天试了五种设备都可以很正常的使用。

网友B:
我原来用的是DELL510n,但是串口很快就坏了,现在买了BBL的卡转接,挺不错的,淘宝上买的,150元带发票。

网友AT:
用USB转串口比较经济实惠的!

网友AU:
海尔W12,为数不多的还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的带串口12寸小本.

网友AV:
IBM还有COM口?哥们,看好了在说呀!
IBM决对没有COM口了,(别和我说T23)

网友AW:
我这里有直接用USB通讯的PLC,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和我联系:acuro.gt@gmail.com

网友X:
我用USB转RS232,不好用了

网友X:
我的USB转232不好用啊

网友AX:
我原来用一台清华紫光的,接口很全,就是太重了,最近也买了一台没串口的本本,可是USB转232电缆怎么也怎么也用不上,不知道是驱动没装好还是那个地方没设置好,始终显示串口无发打开,正郁闷中呢?

网友AY:
唉,现在本本电脑怎么了?连串口也不带,昨天跑遍了徐家汇,也没看到一款,真是郁闷

网友AZ:
是510m吧,我原来用的就是这一款
Dell还是不错的,一直都带串口

网友BA:
嘿嘿~~老狼为了这串口可伤透了心~~买下的USB-232线可不下五根~几十块钱的~百多块钱的立特~~可就不行~~~
后来托电脑城的朋友找到一种PCMCIA转串口的卡~~240块钱一根~~嘿嘿~~立马买了一根~~有两三个月了~还没出现问题~~
万一你碰到这种问题~~USB转串口无法解决~~兴许这个PCMCIA转串口能解决啊~如需要的话~~老狼也可以帮你忙~~

网友BA:
老狼拍下的PCMCIA转串口

网友AM:
 老狼拍下的PCMCIA转串口

多少钱啊?如何买,发邮件:gztan9914@163.com

网友BA:
嘻嘻~~~老兄要这个啊~~
如果没出意外的话~~价钱还是240吧~~嘻~当然你还得加上运费~~
俺老狼可不愿贴运费哦~~~

网友BB:
USB转串口很好用啊!!

网友BC:
大家不用这么麻烦,我在深圳买个PCM转RS232的也才一百五左右,没有传说中那么贵的,我用的是keyence的PLC,没有任何问题,很稳定

网友BD(2006-12-30):
施耐德的USB线也不稳定,用台式机还可以,用笔记本就容易出问题,最惨是到现场才不成,想像一下背后一群项目管理观看等着开机运行的景象,你有什么感觉.

网友BE(2009-03-13):
我用的是阿高斯的双串口卡,效果比USB转串口好用的多的多!最起码不会运行中无故停止!

但我的驱动没了,现在用不了!好心版主能给个驱动吗?

网友BE:
哦!我的邮箱是QISONGGANG@163.co,

网友BF:
用usb转232串口线还不错,我三菱的、西门子、Pro-face  等软件,都很好用,建议去买条好的线,不要贪图便宜,小心出问题哦

网友BG:
 第一次买的是坏的,这次买了只用了30元,感觉还不错,只是JM软件只有COM1 COM2 COM3

而USB-232驱动程序默认的是COM6因此不能用JM软件

在设备管理找到虚拟端口后点COM6直接更改为COM1就可以了

网友BH:
同感,要看运气,USB/COM线,有时反而三四十的还能用。看来很多人都有这个困扰哩。

网友BI:
USB转232很好用啊

网友BJ:
新出的笔记本绝大多数只有EXPRESS CARD抽槽,花几十元买个EXPRESS/RS232 CARD,很好用。

网友BG:
现在好多笔记本电脑都没有232串口,要用USB转232的转换线,安装程序后在设备管理里会看到虚拟端口,打开虚拟端口有个COM*。但一般不是COM1,在PLC编程软件里要设置通讯端口才行,在线/传输设置/串行/选择虚拟端口相对应该号码/按确定。
在JM软件里只有三个端口供选择COM1 COM2 COM3 而假如虚拟端口是COM6,解决办法点开始菜单/设置/控制面板/设备管理/端口COM/USB端口/右击/属性/端口设置/高级/COM端口号/选择COM1 COM2 COM3都可以(使用中的端口不能选择)/确定 可以进行JM了,先JM的话把端口设置成COM1时,编程软件就不需要设置了。编程软件默认的是COM1端口

网友BK:
联想 e43  cpu:6400   1G 250G

网友BL:
BBL牌 笔记本PCMCIA串口卡(单口)¥380元

不用这么贵,200就OK的

网友BJ:
现在新的笔记本绝大多数是EXPRESS的.花70-90元买EXPRESS串口卡,使用效果与计算机自带的串口一样.

网友BM:
联想 的 E42  E43都有 串口啊!

网友BN:
我的HP NC6230的有串口不过现在停产了

网友BO:
用USB转RS232的电缆或转换器,有的需要安装驱动,还是用直接有串口的比较好用

网友BP:
引用 网友N:
用USB转232没有遇到过问题的朋友,只能说你运气好或者用的少。
USB转232还是不可靠毕竟是虚拟的串口。遇上连不上的问题能把你郁闷死。
PCMICIA卡的虽然贵,但还是可靠而且好用。

网友BQ(2009-12-27):
我用的rs-232 expresscard 34mm串口卡但plc连不上。

网友BR:
河南省漯河市捷鼎电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summon.srt183.idcwind.net/ 欢迎光临。。。。。

网友BS:
我也用USB转RS232的电缆或转换器

研究不深!只好买转接口,

网友BT:
用串口服务器,以太网转串口,很好用,和PCMICIA双串口卡价格差不多,上有232和485两种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