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电抗器怎么选?

楼主(2006-01-12):
我公司新近准备上40台细纱机设备,全部是22kw德国伦茨变频器驱动。每4-6台一个电控箱,1000KVA变压器供电。由于变频器引起的谐波危害电容柜,变压器的发热也大。计划每个电控箱安装1台电抗器,不知怎么选择电抗器的参数,电流安4-6台变频器电流之和,电感量怎么设计?还有其它
zzyog@tom.com
QQ:475761006

网友A:
算式:L=U/628I*(2%-5%)

网友A:
老兄,我有好的伦次变频器供货渠道,若有需要请致电13966650358

楼主:
to:天龙一肥
变频器是设备代的,EVF8221-v003 冷却板变频器。价格好像很高(1.8w),比普通的归3k
你的8200矢量控制变频器的操作面板多少钱1个,我需要1个

网友B:
你可采用专用配套的带电容补偿的LC一体化谐波滤波装置

网友C:
电压降8v就可以 我公司生产电抗器 欢迎咨询 13325215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