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电磁阀关不住水

楼主(2006-01-12):
我用于蒸气发生器上的电磁阀老是关不住水,水的压力是2兆P,我后来买了个5兆P的,可还是关不住水,不是有脏东西把阀芯给堵住让阀芯落不下来而关不住水!

楼主:
电磁阀是220V的直动式的
有哪位大虾可以指点哈啊

网友A:
多数电磁阀关断是需要背压存在的。一般要求关断背压在0.02MPa以上。否则打开后就关不断...

网友B:
你拆开看看就知道原因了.很简单.一般是有脏东西把密封面堵住让阀芯落不下来而关不住水的.

楼主:
楼上的说的对,我原来以为也是脏东西把它给堵住了,实际上是没堵这个我敢保证的
另 关段背压不要就不行吗?有不需要背压的可以关严的电磁阀吗?我电磁阀的出水后面有一个单向阀,我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但电磁阀是我买的新的

网友A:
有不需要背压关断的电磁阀,比较难找..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网友C:
直动式的电磁阀必须要保证阀头那部分正面向上才可以,或者从机械的安装形式上考虑一下出水端可不可以高于电磁阀控制这部分,这样会好一些

网友D(2006-05-29):
压力偏大的话,就必须使用先导控制后级使用方向阀就可以了。非要用直通的话,就先用置位式的电磁阀,那种通电接通在通电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