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S与HZ的换算关系是多少?问题巨傻望高手答复

楼主(2006-01-12):
PPS与HZ的换算关系是多少?问题巨傻望高手答复?在线等

网友A:
 PPS是什么?

网友B:
从来没有听过,我也来看看到底是什么?

网友C:
TO 浪里看花
    PPS是不是指的象编码器一类脉冲信号每秒的脉冲数吗?一个单位符号。

楼主:
楼上说的正是。

网友D:
这个应该要看具体设备吧

网友E:
二者没有关系。如果知道脉冲信号每秒的脉冲数(即固定频率),就不用编码器测了。既然需要编码器测量,说明频率是不固定的。

网友F:
“P”—脉冲;“P”—每……;“S”—秒。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G:
呵呵,PPS如果是皮皮秒,怎么与HZ换算?

网友H:
个人认为,两个是两麻事,pps脉冲测量是测电子的转速的,比如说你的编码器是1000的,就表示电机转一转--编码器转一转就产生了1000个脉冲。这种测量在速度精度要求较高的地方就要用。

网友C:
正如楼上说的,两个是两码事,但是将编码器装到电机上,通过矢量变频器对已装有编码器的交流电机进行速度控制,那么这两码事就有关系列。

楼主:
收获真不小,继续!!!这样概念才会更清楚。

网友I(2009-06-27):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网友J(2009-09-23):
以下仅个人观点:

PPS=PUSE PER SECOND

即每秒脉冲数

所以PPS=HZ

300PPS=3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