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真空接触器负载RC 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6-01-12):
真空接触器,负载所接有阻容回路不知有什么作用,请问个位如没有会出现什么现像。

网友A:
阻容回路是用来吸收触头断开时所产生的反向电动势的。

网友B:
通俗地讲就是灭弧,起保护触点的作用.

网友C:
  真空开关具有开断速度很快,开断电流大的特性,是所谓的"开断截流'现象;所以由此产生的开断反电势会很高(E = L*di/dt),如此高的反电势,会造成负载电机、变压器绝缘损害。。
 RC吸收回路的作用就是吸收开断反电势。。防止其损害负载绝缘。。

楼主:
谢谢了,长了不少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