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用一根线做的起停电路.

楼主(2006-01-12):
既然大家对非常用的特殊电路比较感兴趣.那么大家讨论一下用一根线控制的起停电路吧.
条件:一个接触器.组合按扭(常开与常闭).一个电阻(用合适的白炽灯泡).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
就是用一根线控制电机的起与停.要达到和三线一样的效果.

网友B:
还是不明白

楼主:
看来说不明白了.问一下吧.一个正常的起停电路最少用三根电线.用两根,怎么做?

网友C:
你是说启动线自保线和零线线吗?

网友D:
最少两根线啊,一根太难,没有回路。

楼主:
如果你现场有6台电机,要单台起停控制,用6个双联按纽.只用两条4芯电缆.用6个220V接触器,6个双联按纽,6个合适的白炽灯泡.要达到和三线一样的效果.

网友C: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C:
哪三线啊?

楼主:
看来是说不明白了.我有不会贴自己画的电路图.说一下吧
普通带自锁功能的起停电路.按扭与配电室之间最少要用3根线,现在用一根.就是在线圈的电源一端用按扭传一个L或N的脉冲信号.来控制起停

网友E:
和普通的两跟线有何不同呀!另一根像当于大地感应吗?

网友F:
不可能!
要不,就是我没看明白。

楼主:
看来还是我怎么弄个电路图吧. 看来是说不明白了.其实很简单.一看就明白了.就是特殊电路一般大家不注意吧了.

网友G:
我操.画的什么鸟图?

楼主:
凑合看吧.太草.圈内带叉的是白炽灯泡.大小能保持线圈就可以.
(我操)?什么意思.个人器官还是不要在大庭广众下拿出来吧!

网友F:
一跟线是指一根单股线吗!那样的话,应该是不可能吧!

网友H:
不知道效果好不好用。这个电阻是多大,多少功率好。是你自己设计出来的话,我佩服你

楼主:
图太草.费眼.这还是刚学的.用鼠标当笔怎么画也画不好.没办法.凑合看吧.
电阻是灯泡.接触器越大灯泡越大.当然是大一些好.150W的带40A的没问题.灯泡在停止时闪一下.电路很简单.任何人都能想出来.关键是很少用.没有人考虑它 .

楼主:
一位朋友给我发过一个图.大家看一下吧.我画的确实太差了.感谢这位朋友.

网友I:
有没有瞬时过电流啊。会不会烧了。如果接触器性能好的话,瞬间吸合,等于是两根火线加在了负载上,造成电流返流。

楼主:
两根火线必须同相.

网友J:
聪明的电路!相序、启动、停止、保持、点动、自锁、负载都考虑到了。
有实用价值。当联络线中断剩下一根时,临时性可考虑采用此方案。 我是宇电请上公司网站看看http://www.yudian.com/ 如有不请楚请与我联系Email:shaoping1952@126.com

网友K:
启动和停止按钮坏掉的话,有短路的危险.

网友L:
很好的思路,但是安全性能不可取,你试过吗?安全第一

网友F:
好!
我还以为不可能,没想到真的实现了!
启动时,接触器全压吸合,保持时,电灯分压。
请问,电灯按什么原则选择呢?

楼主:
刚学会画图片.有点意思.我又改了一下.电灯按吸合后能保持就可以.大一些好.

网友M:
长了见识,但是我以为尽量不要这样用>

网友N:
其实还是三跟线,你控制面板上的L跟N不还得引线? 再说线圈是跟灯泡分压后降压保持吸合的,不太可靠。 不过照这个思路应该可以用一个继电器一个按钮控制灯泡了。呵呵

网友O:
用一根线。一端连L,另一端连N,中间连接负载和一个转换开关不是更简单。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在转换开关两端连个知识灯。

楼主:
其实很简单,一说大家都明白.一台要用3根线,10台要用12根线.是在开拓思路.我的任务完成.此帖我再不关注.谢谢

网友P:
厉害,只是不实用.图也不够标准.不过,还是尊敬.

网友Q:
我认为没什么必要

网友R:
你说的是一跟线把他剪成3段吧,呵呵,不过还是佩服你

网友D:
还是两根线啊,只是零线原来已经接好了

网友D:
用远程的相线经过一个自锁的按钮也可以啊

网友A:
总算看明白了,楼主的意思是远地控制,如果是现地控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不知是我理解能力有限还是楼主表达不清。理论上好象可以实现,但估计没人这样干过,正如楼主常说的理论与现实的差距。

网友S:
我认为理论也行不通,不知那位兄台是不是真实践了,SB1闭合后,接触器闭合,同时常开触点吸合,此时L-L间电阻小.显然构不成回路.

网友T:
有创意!不过从安全方面来说不可取!

网友U:
没多大意思 好玩而已

网友V(2006-02-13):
你这个电路启动没有问题,自保后你如何关闭?照你这个接法是不能断开的,两个L是同一相没有错,如果把SB2画在线圈的左端干线上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W:
疯子!
这样的人看是天才,不知道满脑子想的什么.一个电气工程师不会做这样的事.

网友X:
说句大家也许不太吸合听的话,这上面这类生僻的、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太的推广的控制是不是有点多了。感觉像孔乙己问作者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的情景。

楼主:
实际工作中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不过保证能用,和三线的有一样的效果.试一下就知道了,材料很好找.
人的智商相同,但思路不同,问题其实很简单,一说大家都明白.

网友Y:
这个你就不怕把灯泡烧了吗?或者是接触器不能吸合

网友Z:
可行,但是不安全。

网友P: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5709

网友AA:
我觉得可以用在远距离控制。危险倒不算危险。就怕两头的相线不同步,那就有烧电阻的危险了。

网友AB:
接触器线圈电压够吗

网友AC:
开了眼了,不过这种方法行不通吧,启动时线圈必定要烧掉,也不看看,启动时接触器线圈电阻很小,一接通马上就烧了。加了熔断器的话,一接通,估计还是线圈烧得快。这种方法大大的不合理更不可取。

网友AC:
该电路理论上都行不通,一启动,KM线圈就要烧掉,即使加熔断器,估计接触器还是要烧。这么玩得话那还得了,谁不信可以找实物模拟,比把家里或厂里总空开搞跳闸了!

网友AD:
理论上可以的,但是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外界因素太多,现实不可取.

网友P:
看看这个吧.完全可以用在这个问题上,理论\实践都过得去的.不会有相序问题.

楼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很简单的东西,材料也很好找.试一下效果不就知道了.

网友AE:
佩服,有创意。
不过这不是一根线啊,N如果不算至少L还是要算啊。

个人网站:继保自动化论坛    www.relaybbs.com

网友AF:
那不用一扭了开关得了,什么事都 省了,还用得了那么想么?

网友AC:
下面引用由风格人在 2006-3-12 8:30:00 发表的内容:
  看看这个吧.完全可以用在这…
--------------------------------------------------------------------------------------------
这不就是把单按钮启停控制的PLC程序换成传统的继电器控制嘛!

楼主(2006-03-19):
是这个图.怎么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