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之CP1H的模拟量输入的转换和比较

楼主(2006-01-12):
两个压力传感器是电流型4-20mA输出、其量程为0-25Mpa,我将其分别接入200CH、201CH,实际工作中的压力计算公式是:实际压力 X=20*25*D200/6000。(分辨率假定为6000);我再将X与D4通道内的设定值比较,如果D4<= X <=(D4+50)时,输出为1。
哪位高手能为我编一段程序?不胜感激!请发EM至:paktat@21cn.com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先!
我的程序是:--P_on-------Mov  #0  D100
                       |-Mov  #0  D101
                       |-Mov  #25 D102
                       |-Mov  #1770  D103
            --P_on-------Scl  200 D100 D200
现在的问题是:上面的Mov中的十六进制数前“#”对吗?还有该用什麽比较指令才能让D4<= X <=(D4+50)?

楼主:
没人回答?不会吧!!!

网友A:
你可以参照CP1H中文说明书编写啊!

网友B:
印象中#是二进制常数.

网友C(2008-08-04):
#是好象BCD码,请查资料。

网友D:
#代表立即数 cj以上都有<=这个指令好像是315

网友D:
#代表立即数 cj以上都有<=这个指令好像是315

我有OMRON CPM1A30点的PLC和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及编程软件(cx-one1.0 cx-one2.0 )6.0 7.0 编程手册加仿真在线调试全套出售 注软件免费绝无毒1.5G 邮箱:lvsong370@163.com qq:575965758

网友E:
2006年发的这会肯定解决了,成高手了吧

网友F:
仔细看lz提的问题就有问题,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