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中性点偏移的条件

楼主(2006-01-12):
在TT供电系统中,中性点偏移就会使电压值改变,请各位说说中性点偏移要具备哪些条件?

楼主:
TT供电是三相四线制,变压器首端中线直接接地。

网友A:
三相负荷不平衡,工作零线断路

楼主:
三相负荷不平衡,工作零线断路 或接触不良 或电阻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