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作中的问题

楼主(2006-01-12):
   俺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一台18.5kw的电动机,对地及相间绝缘均较高,直流电阻每相均为2欧姆,后确认电机有短路故障不能使用,请问各位故障的可能性?如何判断为好?

网友A:
如果是局部断路,用电感表比较好量

网友A:
短路,写错了

网友B:
你是用什么量的呢?是摇表吗?可能是电机绝缘差经不起大电流!大电流一流过就被击穿了!

楼主:
   补充一下:电机是在运行中出现故障的.

网友C:
必须用摇表确认一下,电机的绝缘电阻在500M欧以上才可以断定他的绝缘良好!

网友D:
你是用什么量的呢?是摇表吗?可能是电机绝缘差经不起大电流!大电流一流过就被击穿了!
摇表的内阻很大,不会击穿的

网友E:
匝间短路

网友F:
直流电阻每相均为2欧姆?有这么大吗?我记得没有吧

网友G:
应该是电机发热引起

网友H(2006-02-14):
电机的匝间电阻大于0.5兆欧,绝缘电阻应大于5兆欧。

网友I:
匝间短路,导致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J:
可以将电机打开看一下:线包是不是发黑,如果线包发黑就不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