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顺开关怎么接?

楼主(2006-01-12):
倒顺开关怎么接?最好有图?谢

网友A:
在网上查吧,根据你的要求可能自己组织接,只要能哒到要求就行, 这个问题现场控制不一样不好说啊。

网友B:
到顺开关本身就可以当作一张图纸看.看仔细就会明白的.

网友C:
买个回来不就行了,哈

网友D:
买个新的,盒子里面有接线图。
或找个旧的,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
暈,我还沒有看到过这种幵关。落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