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零线与地线

楼主(2006-01-12):
通常情况下,负载为220伏的设备都是零线与火线连接,要是地线与火线连接,会有什么不妥之处,敬请告知,详细些,谢谢。

网友A:
地线是接设备外壳保护用的,当零线用会导至设备外壳存在电位不安全,若装有漏电开关会断开.

网友B:
如果接地出现问题,整个设备就带电了!!

网友C:
严格上来是不允许用地线作零线的,因为火线能过零线回到变压器中,如果通过大地,那么人就串在其中,根据地质环境容易产生跨步触电。这是其一,其二是产生更大损耗对设备不安全。

网友D:
火线和地线接在一起不就短路了吗

网友B:
下面引用由爱学者在 2006-1-13 11:54:00 发表的内容:
火线和地线接在一起不就短路了吗
--------------------------------------------------------------------------------------------
看清楚,说的是负载两端接火线、地线!!要不你以为上面这帮都是白ci!!

网友E:
如果不考虑安全问题,接火线与地线负载也是可以工作的,前提是不要装漏电保护。

网友F:
为什么好好的零线不去接,偏要接地线呢,如果接了地线,那么有可能造成地线带电。

网友E:
接地当零线用的一般都是临时用电。我只是说可以工作,但是劝大家不要这样做,因为真的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