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解决方案

楼主(2006-01-12):
请问各位师哥,已知一变频器的频率,马达的转速。我要用一减速机来替换变频出输出在电机的速度,请问怎样才能求出对应减速机的速度.还须要那些参数。

网友A:
根据你的设备要求来啊,根据电机最高转速求速比就能得到减速箱的减速比,就好算出来了。。问题不太明!!!

网友B:
主要是减速机的传送比吧!!

楼主:
比如,已知,变频器的频率是38,电机的额定转速为每分钟120转。选择减速机为多大的减速机。

网友B:
还要知道电机的极数,用于计算电机的同步转速。

楼主:
请问曹生,现在我知道了变频器所带减速机的额定转速,当频率为38的时候他的转速为多少?
可不可以用频率百分比来算,额定转速乘上频的百分比。
转速*(38/60)呢?
十万火急!!!!!!

网友C:
电机的极数是多少
不过120PRM的转数到还没见过

网友B:
下面引用由humam在 2006-1-14 18:11: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曹生,现在我知道了变频器所带减速机的额定转速,当频率为38的时候他的转速为多少?
可不可以用频率…
--------------------------------------------------------------------------------------------
不是很正确,38Hz时的转速n=同步速×(1-转差率)×38/50=额定转速×38/50。50是额定频率,不是60。
转差率实际上是电机的磨损以及其它损耗产生的,但频率降低时转差率也会变化的,但应该可以忽略而按照以上公式估算!

网友D:
‘转差率实际上是电机的磨损以及其它损耗产生的’不是很正确

楼主:
谢谢你了,曹生。
现在知道了38HZ时的速度,如果减速机上带一个直径为180的轮子,那么他一分钟走多远呢!谢谢回复!

网友E:
园周率知道吧?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6-1-14 22:34:00 发表的内容:
  ‘转差率实际上是电机的磨损以及其它损耗产生的’不是很正确
--------------------------------------------------------------------------------------------
《电机与拖动基础》清华大学出版社,李发海编著,2000年8月
第234页

异步电机转子受电磁转矩的作用,逆时针方向加速,但是最后稳定的转速是多少呢?设想电动机的转子速度n恰恰等于同步转速n1,电动机的转子和气隙旋转磁密B之间没有相对运动,电磁转矩也必然等于0..............................................................................................................................当异步电动机转子的转速n为某一确定值的时候,这是产生的电磁转矩T恰恰等于作用在电机转轴上的负载转矩(还包括电机本身的摩擦及附加损耗引起的转矩),于是异步电机转子的转速n便会稳定在这个恒定的转速下。

另外,个人理解,如果没有摩擦和损耗,当加速到同步速时,虽然没有加速力矩,按照惯性,也会按照同步转速旋转,就是因为摩擦等,它不能达到同步速。

网友B:
上面的“电机的磨损”写错了,应该是“电机的摩擦”。

网友D:
如果没有‘摩擦和损耗’,转子旋转速度能不能和磁场旋转速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