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06-01-13):
   各位高手,我公司有3台伺服控制器,想把里面的数据备份一下,请问需要什么装置,如何操作。谢谢!

笨!

网友:
什么品牌的伺服?

楼主:
日本东荣的伺服电机!

笨!

网友:
两种方案:
一:用东荣公司的专用软件.
二:用手动的方法一个一个将参数显示出来.

网友A:
一般每个伺服厂家都有参数设置软件,连接PC调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每个伺服厂家都有参数设置软件,连接PC调出来就可以了!”
这话是不错,但不是每个供应商都会为客户提供软件和连接线,所以手动显示每个参数并记在纸上是可行性比较高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