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4xp数字量输出如何接线?

楼主(2006-01-13):
s7-224xp数字量输出如何接线呢,24v电源接在那里啊?输出的信号怎么形成回路啊?,我理解是24v+接到1L上,24v-接到M点,输出的信号经过设备后再回到M点,也就是共用M点,这样对吗?请高手具体指点一下。

网友A:
24v+接到1L上,输出的信号经过设备后再回到24v-。24v-和M点接不接一块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