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定量付油怎么选阀?

楼主(2006-01-13):
在码头定量付油系统中,设计要求是用大口径200/250/300的双联电磁阀,可是现在就找不到那样大的双联电磁阀,请问有没有那么大口径的双联电磁阀?
或者可以采取什么方案?

网友A:
1. 找设计者;
2. 如果他装傻,用调节阀。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意思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大口径的双联电磁阀?
再问一下,有没有那位前辈知道那里有大口径双联电磁阀的?
谢谢了.

网友B(2006-06-06):
可以用双联组合电磁阀实现,DN100-125mm我公司有生产,如果要更大只有用两只电磁阀加三通接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