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WINCC变量

楼主(2006-01-13):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WINCC怎么把变量导出,直接用到其它项目里,只需要导出变量,而不是整个工程,也不是画面,请指点

网友A:
我不晓得了,可以请教一下“激情如火”他肯定懂。我都才学不久,也是因为厂里设备改造才接触到这一块的。

网友B:
用OLE-DB,OPC

楼主:
是在没有联网的情况下
两台电脑一点关系都没有
要是能联网,那方法就太多了
怎么把变量导出

网友C:
顶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wincc有一个configuration tool工具,安装后在excel中增加wincc的相关功能,可以导入导出变量。

网友C(2006-02-12):
configuration tool
怎么安装才有 ?

网友E:
怎么安装才行??

网友F:
安装时应选择自定义安装

楼主(2006-05-26):
只要把要导出的变量右键选复制,再打开需要的项目,再粘贴就可以了.WINCC不能同时打开两个项目,比较不爽

网友G(2008-02-19):
导出后不能编辑还原啊?就是编辑了后,怎么把增加的导入到WINCC变量里啊?write TAGS 是暗的

网友G:
重启了一下 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