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步进马达的电源要求

楼主(2006-01-13):
大家好!步进马达能达到的最高精度有多少,最高负载能达到多少?与伺服,变频器在功能上与实际应用当中有何区分? 盼望能拜读大家的大作. 大家讨论时可用实际的应用案例做说明.

楼主:
有那位高手可以指点指点?????????

网友A:
如果是直流电源的话,在驱动器允许的范围内,电压尽量高一点,电流大一点。

网友B:
楼上说法不正确,电流有大有小,电压也有高有低,我见过的:电流小的零点几安,大的十几安;电压低的三伏,高的220V。没有一般;用在什么场合不一样。
个人认为:步进电机在足够带动负载的情况下,电压尽量低些,电流尽量小些;这样,驱动器安全耐用些,步进电机发热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