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变频器后是否还需要接触器和热继

楼主(2006-01-13):
我想问一下大家,使用变频器后是否还需要使用电磁接触器,按照变频器使用手册的连接示例,接触器是放在变频器前面的,就是说可以使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停止,但是说明书上强调了不要使用接触器来启动停止变频器,否则会降低变频器寿命。这样一来,我要是使了断路器,是否就不需要再使用接触器了,主要是防止使用人员用接触器来启动停止变频器。
还有一点,变频器使用手册中的连接示例中看不到有热继电器,是不是说变频器内部的热继电器完全可以取代外部的热继电器。但是我看到好多国外的图纸上变频器后面都有热继电器的。
希望热心人士的解答!

网友A:
变频器后面不需要使用电磁接触器,如果加了则保证变频器有输出时接触器不能动作。如果是一个变频器带一个电机,则没必要装热继电器。

楼主:
电磁接触器一般是放在变频器前面的

楼主(2006-09-23):
我看了小日本的图纸,无接触器,有热继电器,这样做有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