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语言描述时序?多谢阿

楼主(2006-01-13):
如题

网友A:
时序是任何一种语言所编写的程序编译为指令后,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信号的时间关系,它取决于硬件自身的特性,一般用时序图配合文字说明,你所说的用单片机语言(例如C51或ASM51)来描述时序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6-03-04):
多谢解答!我现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