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不能用编程口定期发送数据

楼主(2006-01-13):
  各位高手,请帮助小弟。我现有一个系统,用DVP-ES带485通讯口的。现用485通讯口和
百特仪表通讯。用编程口挂GPRS模块,进行联网。中央监控室需要下位机定期传送数据和事件触发功能,问如何能实现?如果不能,其它系列PLC能实现吗?

网友A:
编程口好像不能主发通讯指令。

楼主:
 二楼的你好,那用台达其它系列PLC能实现吗?

网友B:
台达PLC自带两个通讯口,1个RS232通讯口(COM1,即8PIN的编程口)1个RS485通讯口(COM2),COM1只能工作在从站模式下,不能发数据,COM2可以工作在主从两种模式下,可以发数据。

所以台达所有PLC,都不能实现!

网友C:
可以做到,ES主機與儀表和上位機之間都用RS485來通訊,ES主機通過RS485控制儀表動作,而也可以通過RS485向中央控制室定期發送數據。
當中央控制室要發命令給ES主機時,則使用RS232的方式接到COM1口即可。

楼主:
  远方你好:
     如果按你说的,RS232和RS485都要挂GPRS吗?那中央监控室和PLC通讯,是选RS485呢?还是RS232呢?不可能一个设备需要两个口连接吧?

网友D:
不行,编程口只能被动;但是可以通过其内建的RS485口,通过RS指令完成此项功能。

网友C:
如果只有一個GPRS口,那可以考慮將中央控制室與ES之間的通訊做成輪詢方式,不用ES定時自動發送,中央控制室隨時讀取ES的數據就可以了。
不過中央控制室發出的Request必須用modbus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