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有谁知道LG的低压电器和变频器质量怎么样

楼主(2006-01-13):
客观地讲,LG低压电器和变频器的价格还可以,做工也不错。有谁知道LG的东西质量到底怎么样,我也用过一些,但是不多,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LG的名气远没有西门子和施耐德的大,但是东西到底怎么样呢。
我用了LG的iG5变频器,有一点不舒服,就是那本说明书啊,得拿放大镜来看,怎么这么大的厂做本说明书这么小气。

网友A:
我们用的LG变频器多,低压电器刚开始用。变频器还可以,应该说叫性价比吧,故障比三菱等要略为高一些,但便宜很多。低压电器我们试用,感觉不是很好!!做工很一般,还是那句话:外观好的内在不一定好,外观不行的,内部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B:
我用过2批LG的低压电器,总结一句话,以后我都不会在用LG的东西了

网友C:
lg的变频可以,我用的好多。IG5的多

网友D:
LG的接触器好

网友E:
LG的名气没法和西门子、施耐德比,但性价比高,一般场合用用还是绰绰有余。

网友F(2010-05-12):
LG低压在行业 内也就是一般般 只能靠LG的名字糊弄一些不懂的外行

网友G(2010-07-02):
LG低压电器,大部份在柳市做代工,质量一般

网友H(2011-03-29):
LG的变频器太差劲了!倒帖钱我也不会再用了!

网友I:
呵呵,我一般不用韩国货。三星的变频器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