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玩钳子把的来分析.保护接地线奇怪烧毁的原因

楼主(2006-01-13):
一台普通水泵电机的保护接地线烧毁,请分析原因.

网友A:
接地线太细了吧,多大电机,多粗的接地线??

网友B:
电机正常吗?

网友C:
电机严重绝缘损坏.

网友D:
电机一相接地或电源线一相与外壳相连.

楼主:
30kw电机,6MM2 RBV地线.电机运行很正常.

网友B:
如果电机也烧坏了,那原因应该和楼上两位的差不多。
但是,如果电机正常的话,那我说个很隐蔽的原因---往往是维修工电焊引起!

网友A:
30KW电机,电流约60A,6mm2线明敷时室温下允许载流50A,我觉得接地线太细了!!如果环境温度升高或者其它敷设方式,肯定是要烧毁的,推荐10mm2。至于故障原因,如楼上几位朋友所说!!

楼主:
维修工电焊引起.有点道理.请分析一下.

网友E:
接头接触不良烧毁的,如果只是接头烧坏的话

网友F:
正如吴刚所说,一定是电焊或类似大电流接地设备引起.大家想想,正常情况下接地线怎么会有电流,即使线很细也不会烧毁,多动动脑筋.仔细观察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B:
在下也是无意中发现这个原因的。一次正好在车间看到维修工在一台15KW水泵的接口上焊管口缝隙。这时突然发现电机的接地线间断性冒烟,且明显和电焊机的工作与否相关(电机并不在工作)。让其停止电焊后仔细查找原因,得出结论如下:一般电焊机的搭铁线相对来说较短,往往无法直接搭到焊接部位,所以就顺手在管线的其他部位搭铁。然后把焊钳拿到现场焊接。一般情况下这并不会有多大问题,但是,如果管线搭铁处到焊接处因为某种原因电阻很大,而搭铁处到车间接地线的电阻又很小,那么此时焊接电流就基本从电机的接地线流过,烧接地线也就是必然的了。
这是实际中遇见的问题,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这是原因之一。

网友B:
后来让维修工设法把搭铁线搭到焊接部位,接地线冒烟的现象立即消失。
但电机的负荷线是报废了,割开电缆查看,接地线外皮都成熔化状态,把其他的三根线也烧的面目全非,虽然摇绝缘尚可,但还是决定整条更换。

网友D:
吴刚说的是一种情况.比较普遍,属于焊工违章.还有接地网串联等从别的设备....等因素造成的.

网友D:
有会画图的朋友做个图.大家好分析.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是基本的东西.

网友H:
同意吴刚所说,一定是电焊或类似大电流接地设备引起.一次我单位焊工用电焊将一料仓底部切割掉一圈,由于料仓本身没有接地,只是于其它设备金属外壳接触,形成接地,所以当被切掉的部分落下后,料仓失去其它接地体,只有仓壁上的振动电机的接地线还在,只几秒(切割完成了),接地线就废。

网友I:
也许是电机受潮绝缘电阻太小 通常说的漏电吧 线圈没问题的话 把定子加绝缘漆烘干一下应该没问题
还有和电机的KW 及线的粗细接头是否良好都有关系的

网友D:
原因应该很多.只是有的因素我们考虑不到.大家讨论可以把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找出来.

楼主:
同意吴刚的判断.

网友J:
讨论的好!

网友K:
同意吴刚的判断,这种情况我也遇过.

网友L:
接地线燃烧的现象我也遇到过,而且是相同的事发生了两次。我们单位规定,所有电气设备外壳都必须接地。在今年机组大修时有台三相三相旋转式直流弧焊机,在焊接蜗壳(为金属容器,且所有金属均处接地状态)时电焊机外壳接地线突然燃烧起来,绝缘全烧化,接地线采用的是2.5mm^2的单股铜心线,且接触良好。后检查电焊机二次侧与外壳绝缘为0,经分析是大电流流过所致。电焊机一次侧为三相交流380V,二次侧输出空载直流60V左右且为星三角启动。请各为同行分析下,电焊机外壳接地是否合理,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引起地线燃烧,一定是电焊机本身的故障吗?

网友M:
一般电机保护在运行中会跳闸,6MM接地线保护人在保护不跳闸时受到电击。我看过电焊机烧电缆护套,电焊机很远,地线就地一夹,电焊线拖到远方焊电缆护套尾端钢管,或地线接在钢管上。因护套内铁皮电阻大,铁皮马上发红。估计马达地线烧可能是电焊地线没有夹到位。好象其他要烧6mm导线电流理由不可能,具体事具体分析拙言

网友N:
进来学习以下哦!

网友O:
电机接地了吧

网友P:
估计也应该就是电焊时造成的,我们单位也发生过这样子的事,也是电缆进行更换了,也算是电焊工违章操作吧,在实际工作中,电焊就是就地接地线工作的。

网友Q:
我也有吴刚的说的那种现象,我们公司的机加工,因工件需要补焊,叫电焊工去焊接,造成镗床的电气线路烧了,最后经检查是接地线没有接好造成的.所以我想叫大家这种现象一定要注意.

网友R:
我与见过这样的事,就是电焊引起的。我们单位是三相四线制,焊机的地线与设备接触,焊接时,焊接电流经过设备的地线,回配电室接地。设备地线太细,焊接电流又大。造成设备上的地线烧毁。
就这样

网友S(2008-06-29):
电烧机搭铁那条线是不相当于地线啊,我还是不太明白,如果是大家说的那样的话,那是不是随便接一条电阻小的地线就可以烧焊了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B:
在下也是无意中发现这个原因的。一次正好在车间看到维修工在一台15KW水泵的接口上焊管口缝隙。这时突然发现电机的接地线间断性冒烟,且明显和电焊机的工作与否相关(电机并不在工作)。让其停止电焊后仔细查找原因,得出结论如下:一般电焊机的搭铁线相对来说较短,往往无法直接搭到焊接部位,所以就顺手在管线的其他部位搭铁。然后把焊钳拿到现场焊接。一般情况下这并不会有多大问题,但是,如果管线搭铁处到焊接处因为某种原因电阻很大,而搭铁处到车间接地线的电阻又很小,那么此时焊接电流就基本从电机的接地线流过,烧接地线也就是必然的了。
 这是实际中遇见的问题,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这是原因之一。

学习了

网友U:
同意吴刚的判断

网友V:
呵呵,我也碰到过,不过我运气比较好,接地线比较粗,只是有点烫手,还没有烧断。

网友W:
说的满有道理的,学习了

网友X(2009-03-07):
就是电焊引起的。我们单位是三相五线制,焊机的地线与设备接触,焊接时,焊接电流经过设备的地线,回配电室接地

网友Y(2010-04-10):
我也碰到过,出现电机地线烧毁,但电机三相没事,与电机外壳测量时,发现绝缘很好。就是地线烧毁。换了一根再试车没出现。我比较同意吴刚的说法。

网友Z:
水泵运行正常则和水泵无关,外来大电流所致

网友AA(2010-05-19):
请教:我们公司是做线路板的,一张桌子上只有一台测试仪和一台电脑,因主零线接头松动发热,电阻增大,接触不良,然后桌子上一个接地线的接点突然和桌子金属架之间开始放电并开始冒烟燃烧起来,关闭重新接好零线之后,测量桌子金属架和接地线之间有偶尔四十多伏的压差,请问1:保护接地线为什么会烧毁,和零线接触不好有关系,主开关是4P开关,带零线的,(零线上桩没接好)为什么不会跳闸?2:为什么零线接好以后桌子和接地线之间还有那么大的压差?(同样情况还出现在同一路开关出线的另外的一张桌子)

网友AB(2011-04-04):
引用 网友AA:
请教:我们公司是做线路板的,一张桌子上只有一台测试仪和一台电脑,因主零线接头松动发热,电阻增大,接触不良,然后桌子上一个接地线的接点突然和桌子金属架之间开始放电并开始冒烟燃烧起来,关闭重新接好零线之后,测量桌子金属架和接地线之间有偶尔四十多伏的压差,请问1:保护接地线为什么会烧毁,和零线接触不好有关系,主开关是4P开关,带零线的,(零线上桩没接好)为什么不会跳闸?2:为什么零线接好以后桌子和接地线之间还有那么大的压差?(同样情况还出现在同一路开关出线的另外的一张桌子)

1零线接触不良零线电流会从接地线(应该是保护接零线吧)流过,如果接地线细就会烧毁。
2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存在电位差。工作零线的电阻过大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在下也是无意中发现这个原因的。一次正好在车间看到维修工在一台15KW水泵的接口上焊管口缝隙。这时突然发现电机的接地线间断性冒烟,且明显和电焊机的工作与否相关(电机并不在工作)。让其停止电焊后仔细查找原因,得出结论如下:一般电焊机的搭铁线相对来说较短,往往无法直接搭到焊接部位,所以就顺手在管线的其他部位搭铁。然后把焊钳拿到现场焊接。一般情况下这并不会有多大问题,但是,如果管线搭铁处到焊接处因为某种原因电阻很大,而搭铁处到车间接地线的电阻又很小,那么此时焊接电流就基本从电机的接地线流过,烧接地线也就是必然的了。
 这是实际中遇见的问题,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这是原因之一。

我在工作中就遇到这种情况。电焊工在焊接传输带架的时候,我发现他焊接的时候边上的电机线套管里冒烟。后来发现接地线焦了。一分析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AC:
对你们所说 不太理解 可否画图解释 新手要证据.....你们所说的焊接点在那???感觉他所说个人感觉应焊接点要与电机外壳连接导通电流取电机外壳过电 楼主未说明 你们这样判断 非常不理解

网友AD(2011-09-09):
我们单位设备没有用,但接地线烧毁,当时附近有电焊作业且电焊机接地线与设备接地线相连接,设备的N线和电焊机的N线连接,请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