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问题求助 不启动了

楼主(2006-01-13):
请教高手,我这有富士变频器G9  22K机器  ,原故障oh3报警,换过控制板后(主板不能确定好坏),变频器显示操作都正常,面板可以设置频率,数据初始化过了,面板频率设置50hz 面板启动,液晶显示RUN,但频率显示0.00没有变化,不知道是何原因。

网友A:
是否短接FWD-CM

楼主:
谢谢  刚短接了  可以启动了 但为什么要短接呢  另外  李老师  有这个的说明书把  或谁有麻烦给我发个e-mail:friend3333@163.com

网友A:
面板没有正反转选择。没有电子版说明书。

网友B:
FWD-CM是运行信号,

网友C:
搞错了,那是G7。G9 22KW以下查小变压器次级以后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