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请教:AB PLC的数据保持问题

楼主(2006-01-13):
AB PLC用的数据文件能否掉电保持记忆?我现在正在编程,需要一些数据保存在PLC里,若整数文件N不能保存,那就麻烦了。

网友A:
我记得ab的数据区没有区分掉电记忆区与不记忆区,而是和指令有关。比如用L和U时,就保持,用自保就不保持。
--哪位朋友可以做一下实验

网友B:
掉电池就不能

网友C:
当系统掉电时,如果有电池在,CPU会自动保存当前数据.

网友D:
个人资料说的没错;
PLC要保存数据,必须要有电池或者UPS

网友E:
楼上的说的没错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加存储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