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0-1hz运行

楼主(2006-01-13):
我用PLC控制变频器运行,由模拟口输出0-10v的电压控制运行频率。有时候想让变频器停止运转,但我又不想断开运行信号,就输出0v电压。但由于干扰,进变频器总有几十毫伏。量变频器输出端有小电压输出。请问:这对电机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A:
可以将启动频率设高一点

网友B:
长时间电机会发热,运行信号断开很难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李春发在 2006-1-13 12:39:00 发表的内容:
  长时间电机会发热,运行信号断开很难吗?
--------------------------------------------------------------------------------------------
因为我设计失误,少了个输出口。只能把运行给去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hbb001在 2006-1-13 12:26:00 发表的内容:
  可以将启动频率设高一点
--------------------------------------------------------------------------------------------
有道理。居然没想到这点。谢谢

网友B:
启动频率设高一点则变频器不会停下来!

网友C:
设置滤波系数

网友D:
李老师:启动频率不是频率下限,因此照样可以停下来!

网友E:
启动频率提高的话,只要有运行信号就只会在启动频率运行了,怎么会停下来呢

网友F:
“将启动频率设高一点”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