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西门子MM430的I/O板在哪里可以维修?

楼主(2006-01-13):
我们有一个西门子MM430的I/O板坏了.故障信息是F0054,请问可以维修吗?或哪里可以维修?

网友A:
修复几率很小--修起来也不会便宜的,更换新的吧! 如果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坏的话^我可以修复!

网友B:
430/440一样,我有拆机件。看看是否没插实!

网友C:
F0054是你的IO板和下面的电源驱动板不匹配,有些可以通过修改I/O板上的EEPROM来解决,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楼主:
谢谢各位的大力帮助:
回复0.01;董事;阿建,综合各位大侠的意见,看来我只能买新的I/O板.生活因你门而精彩.

网友B:
haha 1696元啊

网友C:
你那I/O板卖的太贵了,比西门子还贵.

楼主:
懂事长:您的I/O板卖1700?有发票吗?

网友B:
西门子销售的价格,含增值税

网友C:
1000元无发票

网友D(2009-08-19):
西门子变频器M440/M430的I/O板,要买的找我,我的价格好呢!
电话:021-51591140/13795448072 小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