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PLC程序中使用10GM的I/0

楼主(2006-01-13):
FX2N-128RT PLC扩展一个FX2n10GM如何在PLC的程序中使用10GM上的I/O点,x0-x3,y0-y3

楼主:
我查了一些资料,《FX2N-10GM/20GM用户编程手册》上说PLC单元的I/O点与特殊模块(定位、模拟、通讯、热电阻等)的I/0点是隔离的。《FX2N硬件手册》上基本单元上扩展了特殊模块后,输入/出的编号没有变。所以是可以认为不能在FX PLC基本单元上使用特殊模块上的I/O点喽??知道的朋友给我个肯定吧!!

网友A:
可以的,请查看7-4页的BFM#32和#48号参数,通FROM和TO指令可以读X0-X7及读写Y0-Y7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就是用FROM和TO 指令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