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推荐一个液体压力传感器

楼主(2006-01-13):
各位前辈好,我最近要做一个交流变频恒压供水的项目,所以需要选择一个管道里安装的压力传感器,我对传感器不是很熟悉,所以请求大家给推荐一个,很感谢大家了:要求传感器工作电源为DC24V,信号输出为0-20mA或许4-20mA,量程范围30kg内就可以了,其他没有什么要求的,再次感谢大家了!问题是管道里的水是不断流动的,有这样的传感器吗?如果大家知道,给个帮助啊.谢谢了[/b]

网友A:
 我们公司有这样的产品,型号为NS-I1型压力变送器,技术指标如下:
 传感器和放大电路高度集成
 全体不锈钢封装成一体
 电路零点和增益无需调整
 结构紧凑、防水、防尘
 抗干扰能力强,长期稳定可靠
 广泛运用于恶劣环境中

输入
压力范围
 0~0.5kPa…100kPa…1MPa…10MPa…50MPa…100MPa
过载能力 2倍
测量介质 对不锈钢不腐蚀的气、液体
工作方式 绝压、表压、差压
工作电压 24VDC(±6V)
输出
输出信号
 4~20mA或0~10mA
综合精度 0.05%、0.1%、0.3%F.S
非线性 ±0.1%F.S(典型值)
重复性 ±0.1%F.S(典型值)
输出形式
 二线或三线制
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范围 -40~85~120℃
温度补偿范围 25~80℃
温度漂移 0.03%F.S/℃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物理特征
螺纹接口
 M12×1、74°锥  M20×1.5  其他形式
电气连接 航空接插件、电缆连接、大Hirschmann、小Hirschmann
可选3 1/2LED显示

上海天沐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网址:www.tm-auto.com
电话:021-54261137/54261142

网友B:
变送器加PID调节器

网友C:
山东淄博丹佛斯测控仪表有限公司
13864455778  程经理

我公司有瑞士原装进口的511.

网友D:
美国红狮,德国西门子都有

网友D:
进口产品,品质保证

网友E:
很简单了,使用压力传送器就好,显示加上一个表头。

网友F:
太多了!tan0111good@yahoo.com.cn

网友G:
选个普通的变送器就可以拉!市场上很多的.

网友H:
青岛科锐特电子,专业生产各种液晶显示器件,1396961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