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3113-6BA40的F011故障

楼主(2006-01-13):
我们单位的一台西门子6SE3113-6BA40的变频器最近出现故障。现象是开机有时出现F011,导致输出中断。但如果关机一段时间又可以开了,过会儿又这样了。因这台变频器购置时间较长,已无说明书。望各位告知故障内容及维修方法。  谢谢!

网友A:
这是内部接口故障,你那机器里面脏不脏,脏的话就先清理一下,把老化的元件换一下看看!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联系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B:
此机器估计有十年了型号MM75,单项电源,数码管显示的。建议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