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控制卡运动指令执行问题

楼主(2006-01-13):
成都步进机电公司的MPC07,介绍说:该卡的运动指令方式为
立即执行方式,没有批处理方式。
请问:立即执行方式、批处理方式是什么意思呢?
各有什么特点呢?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是问成都步进比较现实。
就一般概念而言(不保证和成都步进的定义一致),立即执行,就是每收到一条指令后立即执行该指令;批处理方式,就是一次可以接收多条指令,逐一执行。批处理方式至少需要一个指令缓冲区,所以,低端产品一般来说不支持这样的方式。

楼主:
谢谢!
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