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eview 1000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06-01-13):
各位专家,

楼主:
怎么了 ,没有人回复呀,是

网友A:
如果大家遇到技术难题请到工控交流群咨询,欢迎大家加入,QQ群号 19031247  工控网,工控人自己的交流群

网友B:
有两种可能:
1、串口线不对。串口线应该是直通的,也就是2-3-5直通2-3-5。
2、PanelView的串口被设置为打印机使用。解决方法是PanelView上电时按右上角(还是右下角?我忘了)进入设置界面,这是指触摸屏式的,如果是按键式的可在通电中同时按左右方向键进入设置界面,然后选择打印机设置选项,把"Enable"改称"Disable"后从启动即可。

楼主:
谢谢SUAIMAN,按住右下角即可进入设定画面,我试验了一下没有问题,太感谢了,

网友C(2007-01-23):
谁能比较形象的解释一下pan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