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PLC扩展问题

楼主(2006-01-13):
请问FX1S-PLC能否与FX2N-4AD模块连接?
FX2N-4AD模块是不是接到FX1S的8个输出点上?
为什么说FX2N-4AD占FX2N模块扩展单元的8个点?

网友A:
  不能连接,FX1S只能按BD板,8个点是在缓冲区用的.

楼主:
FX1S与FX1N-2AD-BD怎么连接?是不是直接连接到FX1S的8个输出点上?

网友B:
它是一块板,直接插在PLC的顶部

楼主:
请问要不要占用输入端口?

楼主:
FX2N-AD和FX1N连接时是不是也不占用PLC的输入端口?

笨!

网友:
不会占用I/O点,将PLC的前部盖子拆下,
装上就好.

网友C:
特殊模块比如:模拟量的FX2N-4AD,FX-2DA等,温度传感器FX-2AD-PT,定位模块FX-10GM等,在连接到PLC基本模块时都会占用基本模块的点数,举例说:FX2N-128MR PLC 连接一个特殊模块FX2N-10GM时,因为FX2N最大输入输出点数为256点,10GM占用PLC 8个I/O点,现在这个系统在不加其他特殊模块的情况下,还有256-8=248 I/O点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