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天然乳胶的流量使用哪种阀门为好?

楼主(2006-01-13):
现有一工程要用阀门控制天然乳胶的流量,但天然乳胶有粘性,又容易凝固,经常堵塞管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使用哪种阀门为好?

网友A:
用不锈钢球阀

网友B:
最好是用顶装式的,这样容易维护

网友C:
最好使用保温夹套阀(如V型球阀、凸轮绕曲阀)

网友D:
用隔膜阀

网友E:
建议您使用一下柏勒夫的阀门 他们的使用效果很好

楼主:
楼上,请问柏勒夫的阀门 哪里有?

网友F(2006-03-12):
这个阀是用来调节的还是开关的?

网友G(2006-04-24):
  你好。我公司是苏州昆山世孚自动化设备,主要是做欧洲FABIA(法比亚)自动阀门。有需求可以来电13962519327

楼主:
这个阀是用来开关的.调节的更容易堵塞管道.

网友H:
介质为天然乳胶,不属于腐蚀性介质不需选择不锈钢阀体,由于天然乳胶粘性大容易凝固,介质在流经控制阀之间最好是有过加温的过程,这样让介质不易堵塞管道,但这样的控制阀就得选用耐高温型的。在此推荐两个品牌:fisher与asco。这两品牌产品在化工领域应用相当广范。

网友I:
可以用变频控制泵的输出来控制流量,我这样用过,
也可以用碟阀控制不过不是很理想.

网友J(2006-06-15):
偏心旋转阀

楼主:
有偏心旋转阀的资料吗?

网友K:
可以用V型调节球阀.
 1 体有V型切口,与调节型驱动装置配合使用,可对管道介质流量进行调节
 2 阀门的流量特性近视为等百分比,可队流量进行精确调节,调节范围大,最大可调比为100:1.
 3 球体V型切口与金属阀座配合有剪切作用,特别适合用于控制高粘度,含纤维,固体颗粒及浆料等介质.
 4阀门全开时流通能力大,压力损失小.采用了浮动式金属阀座,密封安全可靠,球体与阀座不会产生卡阻或脱离,使用寿命长.
 5 驱动方式可选气动或电动.
  有疑问请发邮件至  e01lx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