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教使用E型补偿线的问题

楼主(2006-01-13):
为节约成本,公司决定不使用PT100,单纯使用温度补偿线在温控表上显示温度。
现发现补偿线的电阻对温控表的显示影响很大,曾经使用一次要电阻在160欧姆左右才能显示正常温度,电阻大了显示负值,小了显示很大的正值。请问哪位有这方面的使用经验!

网友A:
用补偿导线当热电偶时,要用延伸型的补偿导线(KX,EX)

网友B(2006-02-25):
补偿导线可以直接做温度传感器?怎么连接啊?

网友A:
就是把补偿导线的正负两极当成热电偶的两极

网友B:
那就是说直接用补偿导线感温,然后直接连接到温控仪表上?

网友C:
补偿线是热电偶的热电极的延长线,不是用来测温的,用K型热电偶,价格不贵。

网友A:
但要用延伸型的,补偿型的不行,精密级延伸型补偿导线做成热电偶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但耐温可能不会很高

网友D:
您所用的温控仪输入方式是热电阻,您应切换到E分度才行!
从理论上说热电偶的结构就是将这二种不同材质的金属线(补偿导线)一端短接!